映泰NF520B A2G一设BIOS就开不了机

楼主(2014-05-10):
映泰NF520B A2G开机要按F1,进BIOS关掉软盘后,退出无法启动,要拔掉电源后再进行CMOS跳线后才能开机,但需要按F1,这是哪里出的问题呢

网友:
刷BIOS,压桥,

网友:
刷过BIOS也一样

网友:
这一般是桥的问题,保存cmos后不能启动和不能保存cmos设置(前提是电池有电,电池座和电池接触正常)

网友:
还是CMOS部分问题

网友:
有些时候 往往CPU坏了  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家里的电脑 有点奇怪  第一个主板华硕M2N26 用一段时间后 BIOS不能保存  只要断电时间就不走或是直接清零  后面以为是主板出问题   又换了一个主板  用一些时间后BIOS不保存  隔一夜第二天开机BIOS又是清零的  很奇怪

网友:
换过电池座,换过电池,问题依旧,每次只要进系统关机后就得放电才能开机,而且有时候玩一会儿游戏会就卡死

网友:
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