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31-D3LP自动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4-05-10):
GA-EP31-D3LP自动开机的维修
从迅维出来后,每天上班时间不再像以前在公司时朝九晚六,周末休息的,现在变成了朝十晚九了,周末也不一定休息了,不过既然选择了维修这一行,就坚持下去,没有选择的错误只有不坚持的人,因为为了心里那份坚持努力着,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那个理想,为理想坚持努力下去再苦再累其实也是一种乐趣。扯多了,下面讲一下今天遇到一个主板吧,GA-EP31-D3LP,这个板的故障是上电就自动开机,板修多了心想着也就跳过前面的打值,直接进入主题,测供电。原以为能自动开机,电应该能出来,看来我自作多情了,测内存没电,内存供电,是由ISL6545芯片控制的,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二话没说,迅速拿出风枪把它吹了下来,从料板拆了一个下来搞了上去,上电测试还是一样没出来供电,难道是自已手艺不好,焊得不好,没法,再次拿起风枪进行对芯片对位吹了一次,心想着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结果还是让我失望了,因为下午四五点了,有点疲惫了,所以没有按照本应该的步骤先芯片的工作条件,再来确定是不是芯片坏了再来换,看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出去抽了一根烟让自己清醒清醒,回来拿起表笔进行对芯片的工作条件进行测量,结果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原因都没查清楚就胡乱下手,要是还在迅维,非被爆菊花不可,测量发现芯片5脚有12V供电,1BOOT自举也有12V左右的电,7EN没电压看来是自己冒进犯错误了,追查EN的来源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3.jpg
是由南桥发的S4_S5经过Q47Q47控制产生的,经测量S4_S5没电压,正常来讲应该是有3.3V的电压才对,看来南桥还没有工作,才会没有发出S#进行开启各大供电,好吧,先放下吧,从开机触发开始吧,想起一开机就自动触发,看来问题还是出开机电路方面吧。
拿起表笔对开关针进行测量,令我惊奇的是居然只有0.7V的电压,看来开机电压被拉低了追查开关到IO这一段电路经过的元件
测量R335一端有5V一端是0.7V,首先怀疑C185,Q28直接铲掉,电压还是原地踏步,往前就到IO,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7.jpg
IO的106脚,拿刀片把106脚挑起来,测了一下脚位焊盘,电压到终于正常了,有5V,回测开关针也是5V,故障原因已经找到了,回装拆下的元件,从备用芯片盒取了一个全新的IT8718芯片,慢条丝理的焊了上去,换好后,把u,内存,诊断卡装上,上电测试,最后一切正常,诊断卡代码一路跳舞跳到00,多次触发都正常,此板到此维修完毕
本次维修没有用手机拍照,因为还有一堆板等着维修,晚上总结一天的工作,回想起这一块板,自己所犯的错误,凭着记忆和图纸写一贴出来,做个提醒,修板定要按照思路来,别以为修得多板就可以跳越,到头来犯错了,还是得按照思路走,待机-触发-上电-供电-时钟-PG-复位-跑码。
此贴虽不是什么高深之论,只有善意的提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等上下耐心而求索。呵呵,尝脸给个加分,谢谢

网友:
操作失误,图纸没发好,现补上

网友:
看完了,学习了,谢谢楼主

helongcomputer -4 严禁灌水

网友A:
其实我能说开关针0.7V是正常的,对吗。虽然我也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能说开关针0.7V是正常的,对吗。虽然我也不确定。。。。

开关针一般3.3或者是5V,

网友A:
我会告诉楼主我今天修了块板开机针上只有0.68V,但是能正常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会告诉楼主我今天修了块板开机针上只有0.68V,但是能正常触发吗?

除非自动触发了,看IO内部结构了,正常来讲是不能触发了,有些IO如果是低于正常低压,虽然能触发,但是很快就断电,我也修过像这种低于正常电压的板,有些可以,但只是一闪断,有些就自动触发了,要么桥,要么IO,要么与开关相连的元件,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去查了,我不知道我这么回答是否接受,

网友:
楼主修到GA-EPXX的这个问题也是运气很好了哦,技嘉的EPXX的这系列的板子怪毛病多的很,就不多说了,至于是那些论坛上求助的贴很多

网友:
还是要按维修思路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B:
自动上电你直接干内存供电那边,在学校,老徐非爆你头不可。。。

网友:
修的真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上电你直接干内存供电那边,在学校,老徐非爆你头不可。。。

呵呵,是啊,老徐不爆我菊花才怪啊,其实真是修板修累了,想偷懒一下,结果就犯错了,还好,及时回头。

网友:
对于我们这些小小白来讲,还是应该像楼主讲得按思路来,

支持 反对

网友:
技术还是有的,就是有点粗心大意 啊

网友:
还是要按维修思路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一般开关电压时3.3V或者是5V,如果接开关三极管的话,也可以是0.7V

网友:
哥啊。。。你写的太单调了啊..............

网友:
楼主一开始就使劲搞内存,是何用意啊?

网友:
自动触发大多都是IO的事

网友:
一般我都先换IO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