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n 挡longer 死机蓝屏 进系统慢 进pe慢

楼主(2014-05-10):
本人西安电子商城做维修的   同时接到三台不同客户的机子  故障一样   我那个去  先刷bios 换硬盘  裸机测试  进pe测试 故障依旧      嘿嘿  直接更换南桥     开机进系统  测试ok    三台都换了南桥ok    300元报价  收工    希望给刚做维修的同学有所帮助  少走弯道    电话15339230392  可以沟通学习   qq543684500

网友:
谢了,又吸取了一次经验,以后碰到这种情况优先考虑这种问题

网友:
我修的三星r23p挡logo是显卡,加热后OK。

网友:
不知楼主有没有测U口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下次遇到直接换南桥

网友:
学习了,一直以为是内存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南桥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从CLK 和AD线上,可以测到阻值不对了。

网友:
南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