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液晶显示器屏变绿色

楼主(2014-05-10):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19寸,屏的颜色变绿,连字也差不多是绿色的。开关,显示都正常。求指点!

网友:
屏线重新好好固定~

网友:
查VGA线,驱动板的VGA接口

网友:
vga线   vga头  屏线   vga头后面的通道  三极管转换

网友:
屏线拔掉重新插上试试

网友:
在按键上有色彩红绿蓝跳到合适比例

网友:
驱动板、屏线、屏都有可能引起这种故障,一项一项的排查。

网友:
先去换个VGA线,然后查VGA口,在检查信号过来的那个管子,然后你就可以换驱动板试试了。在查下去就是主芯片了。修没有多大的意义。你也可以先换通用驱动板点屏。确定屏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VGA线,然后换通用驱动板点屏,如果屏幕正常,就换驱动板

网友:
一般说来,这种故障VGA线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A:
灯管问题貌似也有范红范绿的情况吧?

网友:
是純绿色吗,是不是红蓝没有信号。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可以试着修一下 楼主

网友:
查VGA连接线,驱动板和屏线

网友:
VGA线,屏线,屏都可能

网友:
查下VGA口的三基色的阻值是否是一样的。尝试恢复下出厂设置

网友(2014-06-09):
也就是屏线,VGA头。VGA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问题貌似也有范红范绿的情况吧?

灯管好像都是红色的 没见过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