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开机上0.46掉电问题

楼主(2014-05-10):
客户送来一台机。用直流电源开机电流上到0.46掉电。刚开始以为是通病。就报了价,开拆,拆开查了发到1.5V是正常的,是CPU没有电压引起掉,查CPU工作条件。发现VRON信号是低电平。正常应是高电平3.3V,是从IO发出。再查发现HWPG信号是低电平,这个也不正常,连接的地方太多, 查发现15V自举电压不正常。数字表测才13.35V,想问一下大家。这个13.35V是否影响开机吗。

网友:
感觉这样修机子真不赚钱。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13.5的电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13.5的电压正常完全不用考虑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典型的广达HWPG掉电吧,逐一断开排除下是哪一路的问题吧,要有耐心。

网友:
这个机子有通病,网上查查就能解决的,仔细找找E46G的通病。

网友:
有通病仔细找找

网友:
我同意  LZ 的看法。  我一般利润 要在300 以上的机器才去仔细查图纸 花2个小时。   我们不能死在一台机器上面。  5小时 修不出来的 直接换板。

网友(2014-06-29):
这机器问题真的是很多啊,遇到过开关排线断的

网友:
感觉还是信号吧

网友:
13.5的电压異正常的

网友A:
手上有一台是按开关灯亮一下就没反应

网友:
查cpu供电吧 13v正常

网友:
这个电压正常,HPW这个不正常 ,有可能南桥吧

网友:
看看信号都去哪了

网友:
13V是正常的 ,广达代工瞬间掉电都是HWPG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一台是按开关灯亮一下就没反应

有用电流表看电流吗?看看卡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