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G460

楼主(2014-05-10):
今天接到一个机器G460 。商家送来的机器。说是不通电。拿到机器插上电源一看待机0.1,开关触发0.6掉电,一看就应该是CPU电压没有出来。直接拆机,裸板上电,还是待机0.1 触发0.6掉电,直奔CPU电感发现没有电压。取下散热架习惯性的去掉BIOS电池,再通电,开机。我勒个去电流一路上跳,亮机了。断电在通电待机0.18(当时就懵了,以为是烧了,但是能触发,还能亮机)。当待机正常的时候触发没有CPU供电(想不明白了。)仔细观察发现当待机正常的时候触发+5VS没有,而待机不正常的时候+5VS已经有了。判断应该是+5VS没有才导致CPU供电部出来。

直接量控制级,发现SUSP没有电压,场馆U10工作需要4脚有一个高电位才能导通,而susp没有电压时场馆Q1导通,1脚被拉低,U10不工作,所以没有+5VS。看时序+5VS 应该是开机后才产生。当待机不正常的似乎是因为+5vs提前产生了。
在看SUSP是有场馆Q1 产生的。直接量Q1的1脚有3.3V但是Q20没有3.3V,用表测量发现不通,找到问题,直接飞线联通Q1的1脚和Q20的2脚。在通电,待机正常,触发0.6掉电还是没有出CPU电压(此时毫无头绪,完全懵了不知道该怎么修,想想看是不是CPU有条件没有产生,在此触发,我勒个去电流刷刷往上跳直接亮机,反复试验发现第一次通电会有掉电的情况但是再次触发就能正常。)。不管了 触发两次机两次吧,直接装机 上电池 发现只要不完全断电 就能一次触发。
机器到处算是修复,交商家了(因为我们这边给商家修一个机器只有80元,可不想花更多的时候去研究,一般能亮机进系统正常就OK)。

第一次发图文贴,写的不好,欢迎拍装,还有就是望高手说说为啥会第一次掉电,第二次出发就完全正常。

求加分,,谢谢,,,

网友:
小电池放电后就这样的,第一次会0.5掉电,再开OK,这个应该是电池RTC供电问题。

网友A:
”而susp没有电压时场馆Q1导通,1脚被拉低,U10不工作,所以没有+5VS。看时序+5VS 应该是开机后才产生。当待机不正常的似乎是因为+5vs提前产生了“   请你仔细看看你这样分析对不?

网友:
楼主,收费也太低了吧。

网友B:
你逻辑分析反了。SUSP没有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2014-06-30):
楼主技术是可以,不过收费80我觉得对不起你自己,更对不起维修同行的兄弟!你让人家以后怎么去修啊?喝西北风去?

网友(2014-05-12):
谢谢 !我没有系统的学过理论,只有自己看图纸分析,后来测量过,发现是SUSP待机有电压拉低Q201脚,关断场馆U10,触发后SUSP卫低,Q20的1脚电压为搞,开启U10产生+5VS

网友:
这个贴是有误

网友:
联想G460不装小电池就是这样,第一次触发掉电正常的。

网友:
80元收费-----太低了。

网友:
哎和我们这里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逻辑分析反了。SUSP没有电压是正常的,

是呀,看的我一头雾水!这才是正解

网友:
首先待机那么大肯定就是不对的,我发过一个帖子,待机大未必就是短路了,也许是某路电压失控了,提前出来了,应该朝这方面检修

网友:
susp#为正常susp为低正常,你主板应该是EC附近也进水了 导致发不出电压或元器件不良

网友:
楼主哪里的,维修笔记本费用跟我们这边一样。。。。

网友:
susp#没发出直接查ec,看是没发出还是有断线,我就挺喜欢修g460  有图有点位修起来爽

网友C:
我累个去,楼住这么好的技术,怎么就收80了,我们这电路最低,还是同行的还收180的,因为麻烦花时间,

网友:
SUSP是正常

网友:
学徒清个灰  加点散热硅胶 都收100呢    你这80 有点辛苦了

网友:
以前有个1440,DELL的,也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累个去,楼住这么好的技术,怎么就收80了,我们这电路最低,还是同行的还收180的,因为麻烦花时间,

前天修一个短路秒杀才只收了60.当时气得我就想把故障给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susp没有电压时场馆Q1导通,1脚被拉低,U10不工作,所以没有+5VS。看时序+5VS 应该是开机后才产生。当 ...

谢谢  你的分析是我所想的,但是没有表达对,我基本是农夫烧麦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嘿嘿!!

网友:
汗。。我这边收费最少150元,有量多的才有这价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