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斯巴达克主板全板无供电,上电正常检修思路?

楼主(2014-05-11):
CPU  总线 桥  复位 PG  内存 VTT都无电压,AMD平台,NV芯片组,

先检修内存供电,内存控制芯片是F72815,

查供电正常,

BOOT正常,

OCSET  0.8V应该正常,
淘宝买了个芯片换上故障依旧,

仔细再查图纸,发现第三脚PWM_REF有个0.78~1.2的电压输入,

实测3脚为0V,决定看看是不是开启脚

用稳压电源调个0.8V,

第3脚飞根线接上稳压电源,

通电有内存电压了,证明了判断是正确的,

追第3脚来源,连接F72830第7脚,为了证明是否为时序芯片打北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场管G极果然也是连接的它,7脚控制内存,3脚控制桥,6脚控制总线,

F72830第16脚供电正常,不输出,晚上0.59分发帖,现在还无果,各位师兄们看在发帖辛苦的份上帮帮小弟吧,F72830芯片暂无,看看能不能用改的办法。

补充内容 (2014-5-11 21:57):
用带灯测试仪检查出来是桥的问题,F72830看论坛朋友说是由桥控制开启所有EN为高电平,风枪加焊北桥无效,看来没有指望了。

网友:
你查芯片的 pdf, 这芯片没遇到过。

网友:
找个其他开启信号实现  但是你要看后面桥这些能开启不
BOOT脚就可以改

网友:
楼主,我自己觉得会不会是你的fb电路出故障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