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Q9 宏基4738G有时候不显示,电流跳到显卡不过

楼主(2014-05-11):
1.0V电压不正常,只输出了0.8V,引起的现象有有时候能正常使用,有时候灰屏,有时候电流跑到显卡不过,有时候花屏,切记不要急于换显卡,一般维修思路是换显卡,此款机器我修了2台了,都是这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A:
正好我也修几乎同样故障     明天看看

网友:
感谢楼主。一般如果我遇到的话绝对会干显卡 ,经楼主这一提醒。以后会注意了  顶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醒,下次看到这样的问题的注意点。

网友:
什么情况,值得一件吗

网友:
这个1.0V是什么电压呢

网友:
楼主你还是分享下怎么修好的呀

网友:
遇到几次了  换了显卡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我也修几乎同样故障     明天看看

测了   不是那里的问题   还是要换显卡

网友:
楼主1.0V是显卡哪里的供电啊~~~

网友:
碰到这个机器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
转换出来的电压,,我修到过

网友:
发这贴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