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2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5-11):
前两台修到一台惠普325的不触发,过程比较曲折,所以写下来纪念下。客户说开不了机,接过手后在电池状态下按开关没反应,拆下电池后接可调电源待机0.01,电源接口白灯常亮,黄灯一直闪,按开关也是没反应。此机的主板是由英业达代工的,由于是第一次修英业达的板子,没什么经验可言,对英业达的电路设计也不熟悉,所以走了些弯路。拆机后测量各大电感阻值正常,上电测3V,5V没有出来,测量EC,南桥的晶振波形都有正常的32.768,测BIOS1脚有3.3V但没波形。既然EC晶振都正常起振了,应该供电是正常的了,接着找EC的待机复位脚,找了一会没找到,这个EC的型号是SMSC_KBC1098,很可能是上电自复位的。BIOS的1脚没有波形肯定不正常啊,但后来在上电的一瞬间测到1脚有瞬间的波形,证明EC工作条件是正常的了。接下来肯定要刷个BIOS试试了,这个型号的BIOS比较好找,在各个论坛都有,但版本比较多,按同样的机器型号下载了个刷上去,还是一样。找了个板号一样的下载刷上去,也是一样,又找了个机友提供的说绝对是能触发的刷上去,还是一样。当时有点迷惑了,不可能三个BIOS中没有一个好的吧,难道不是BIOS问题引起的。在论坛寻找BIOS过程中顺便看了下坛友们也有很多修到此机不触发的,但最后都没有提到怎么解决的,看来想捡现成的方法是不行了,不过还是有点启发,此机在待机时是有3V,5V的。前面测到3,5v都没有产生,还是先来查查3,5V的问题吧。通过EC的待机供电+V3AL查到是由待机芯片RT8205产生的3V线性提供,查RT8205的工作条件,VIN,EN,VREG3,VREG5,2VREF都正常(其实3,5V线性能出来,这些肯定是正常的)。测3V5V的开启ENTRIP1 ENTRIP2为0V不正常,RT8205的ENTRIP1 ENTRIP2脚位是由内部提供的电压通过电阻接地来开启3,5v的,如果不通过电阻直接接地是会关闭3,5v的,通过电路图得知这两个信号受控于Q10,Q11,想要这两个信号不直接对地Q10必须不导通,Q10不导通的条件就是Q11必须导通拉低Q10 的G级。实测Q10G级为5V,Q11G级为0V,Q11G级受控于KBC_PWR_ON这个信号,通过图纸追查得知,此信号是EC发过来,测量EC发出此信号的脚位也为0V,看来问题还是在EC那边,但EC工作条件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想换这个EC找了一圈也没找到,看着这个EC外表还这么新,真不想相信是它坏了。我试着把Q10的G级强制接地,让它不导通,看看3v5v能不能出来,结果还是没有产生,这时我顺便查了3V上管D级竟然没电压,不是吧公共点竟然没有电压,又使劲的戳了下还是没有电压,找到保护隔离部分测量第一个管P沟道的Q9862确实没有导通,G级也是19V电压,此管导通的条件是Q505导通后使R513和R514串联分压得到的电压加给Q9862G级。而Q505要导通则受控于ADP_EN这个信号,追查ADP_EN又是来源于EC,查来查去又回到EC这里了。修到这里还是很意外的,虽然修机时间不长,还从来没碰到过保护隔离受控于EC的,为什么公共点都没电压,EC都能工作呢,原来待机芯片的主供电VIN不是公共点电压提供的,而是保护隔离之前的适配器电压+VADP供给的,看来英业达的电路设计还真是与众不同啊!继续查找EC要发出ADP_EN这个信号的条件:EC要收到AC_ADP_PRES(适配器插入信号)ADP_PRES后才会发出ADP_EN去开启保护隔离,实测这两个信号都为正常的3.3V。到这里我大致有了个判断,EC自身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也就是别的要给他的电压一个都不少,而它要发出去的两个关键信号一个都没有(开启保护隔离和开启3v5v的 ),问题肯定就出在EC本身和EC程序上面,但现在又没有好的EC代换BIOS刷了几个都不行。反正EC买的话要明天才能到,干脆把BIOS芯片换了试试,在料板上找了个容量一样的BIOS刷好程序装上去,上电,电源接口的白灯和黄灯闪一下就灭了,而待机电流却没了,神马情况?测量3v,5v均已产生,嘿嘿激动的按下开关触发了,电流刷刷的上到1.2左右。哎,原来是BIOS芯片损坏造成的。到这里我以为已经成功修复了,也就没接屏测试,因为也快到下班时间了,准备第二天再来装机,玩了一会准备收东西走人了,朋友问我接屏测了没有,我说没接屏测,一修机嘛哪有这么多问题呢,他说接屏亮机了好报价给客户(因为之前没修好时把客户打发走了),我一想也是接屏亮机了好有个底。当裸板接屏上电时,却死活不亮机,看电流有两次跳变,就差一步就亮机的样子,用示波器打内存SMBUS总线波形有两次跳变的波形,很正常啊,测内存排阻上没波形,只有电压,看来是不过内存,换了条内存也是一样。又查了下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难道还真有别的问题吗?AMD的北桥容易虚焊是通病,但现在看电流又不像是北桥问题,实在没辙了,上BGA加焊下再说,加焊完上电还是一个鸟样。这时冷静的想想,一修机不触发,应该不会同时出现别的故障的,就弄了BIOS就能触发了问题是不是还在BIOS程序上面,我又把之前第一次刷BIOS时备份的程序刷上去,结果不能触发现象和开始一样,看来BIOS芯片和程序同时OVER了,又换回下载板号一样的BIOS,现象也是一样的。网上一共下载了三个BIOS,还剩最后一个,也是最后的希望了!结果刷上去之后,电流跳变明显不一样了,接屏熟悉的HP LOGO 出来了,到此此机成功修复!最后亮机后测量BIOS1,2,5,6脚还是没波形,在插电源的瞬间有一段波形。难道AMD和英特尔的原理不一样吗?打字也是件蛮耗时间的事,各位看官请多加点分吧!

网友:
楼主不错。分析很对。。。。有波就是好判断

网友:
楼主怎么不把BIOS传上来啊!

网友A:
刷个BIOS的事这么艰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的事这么艰难啊

关键是开始刷了BIOS也不行啊!

网友:
牛,这问题不好搞

网友:
我遇到这种HP闪灯的情况 一般也是先刷个BIOS再说 百分之90能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不错,顶一个,把重要的信号记下来,以后有用

网友:
325这个机器不开机刷BIOS基本都好

网友(2020-02-10):
曲折,但是结果是好的额, 这BIOS芯片坏了,还能刷进去,可能是Otp部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