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过LOGO 有背光无显

楼主(2014-05-11):
开机正常 过LOGO 就有背光无显 昨天显卡做了 BIOS刷了 CPU 内存换了 结果还是一样
测屏线接口 EDID没波形 外接无显 连LOGO都没有

网友A:
在刷个bios试下应该是bios问题  到淘宝上买个好点  网上有假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是吗 我重置的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刷个bios试下应该是bios问题  到淘宝上买个好点  网上有假的

BIOS 是我机器里原来的 刷过别的机器 都好用的

网友B:
是系统包太简化了,换个完整的版本就行。

网友:
这个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C:
装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D:
直接改高压就可以了。    你 割的时候小心点 别把电路割坏了。论坛有  改好的图片区 找找

网友:
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应该是显卡。当然bios也有可能。

网友:
测测硬盘,没问题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E:
这不是显卡坏了吗,网上搜一下这种机器,显卡坏了是通病了,还有这种显卡如果不显了就是坏了,重置是不行的,我都试了好多次了,只要不显示就只能换新的显卡了,换新的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系统包太简化了,换个完整的版本就行。

硬盘拿掉 也是过LOGO就无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改高压就可以了。    你 割的时候小心点 别把电路割坏了。论坛有  改好的图片区 找找

是LED的屏啊 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哎 硬盘拆了 也是过LOGO就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显卡坏了吗,网上搜一下这种机器,显卡坏了是通病了,还有这种显卡如果不显了就是坏了,重置是不行的 ...

我也准备换了 正在合计换什么型号 显卡上的型号已经看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