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HKC S2232I-LED

楼主(2014-05-11):
故障:不能通电开机。
检查为固定在电源板上的驱动板:
SUM1PR B.0 2012.05.09
坏。改用通用板为:
LM.R70.B60302
驱动板,接
5V
,
AND
,
ON
接入电源板上的
KEY1
,电源板上的
PIN12=ADJ
,用一根线接入到新驱动板上
5V
屏供电的
电容的正极
=5V
,以控制屏背光同步!
电源

网友:
怎么都是换板的,连修都不修

网友:
借鉴下意见!@!!!

网友:
上个图岂不是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