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硬盘分区和数据都丢失了呀

楼主(2014-05-11):
一客户那来一本本,修主板,当时看还能显示进系统界面那部的问题,用DG看是有分区和数据的,是显卡出问题了,重新做了桥好了,都装好,开机,第一次进桌面正常,第二次开机都一半我直接断电,在开机,系统报错进步去,关机再次开机显示没有系统,,用U盘系统进去用DG看,我擦,,整个分区和数据都没了,这可如何是好,这是台一公司的办公电脑里面还有很多资料,求助各位大侠我应该用那种软件工具来把分区和数据都恢复过来,减少我的损失,谢谢

网友:
在线等待解决方法中,希望给位大侠能献出解决的良策,,,

网友:
找个同行做下数据恢复吧

网友A:
直接在DG里恢复分区表,可以恢复的,确定是原来的数据再保存分区

网友:
数据恢复贵的厉害,还是自己弄弄看

网友B:
最好找个比原盘大点(至少一样大)的硬盘,用软件(例如WINHEX)做个物理镜像(注意:是物理镜像,耗时较长),再用一般的数据恢复软件慢慢折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DG里恢复分区表,可以恢复的,确定是原来的数据再保存分区

我试了下用这个软件不行,分区大小找不准,还扫一会就自动退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找个比原盘大点(至少一样大)的硬盘,用软件(例如WINHEX)做个物理镜像(注意:是物理镜像,耗时较长 ...

亲,说的太笼统了,能不能详细点,他这个是120G的硬盘

网友:
你用我的软件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说的太笼统了,能不能详细点,他这个是120G的硬盘

还不够详细吗?
以MTL为例:
将故障盘和一个正常的容量比120G更大的盘挂在一起,使用光盘板的MTL启动……

网友:
会不会有坏道了

网友D:
自己用DG恢复不了分区,对数据恢复又不熟悉,数据又非常重要的话,最好找数据恢复公司处理,以免越弄越坏,最终把数据彻底弄没了。

网友E:
断电? 是黑屏还是重启或者就是字面理解的断电?   黑屏或重启可能有坏道如果就是这个本子就没电了长按重启都不行那就不是特别小的问题了而且不一定出在硬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DG恢复不了分区,对数据恢复又不熟悉,数据又非常重要的话,最好找数据恢复公司处理,以免越弄越坏, ...

恩,谢谢罗工,我整不了,拿去让同行搞数据恢复的给整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电? 是黑屏还是重启或者就是字面理解的断电?   黑屏或重启可能有坏道如果就是这个本子就没电了长按重启 ...

亲,修本本的这些问题都会不晓得嘛????

网友:
你要知道所有分区的大小,电脑用的时间长了硬盘可能会经过很多次分区格式化,所以软件扫描出来也要你自己确认才行。不如手工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