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创维26S15HM

楼主(2014-05-11):
故障:能开机,过几分钟后变白屏,囿于画面固定不变了,但有声音。
解决:更换驱动板为:T.RT2025L.1B电视板+改数据线顺序。
附1:原主板型号是:5800-A8M200-0000 VER00.00
附2:原屏型号是:M260TWR.1 LVDS接口,
主板

网友:
这个电视板不能再深入修一下吗?

网友:
几分钟后白屏,可以测测板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或者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屏坏了..百分百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