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G固态硬盘无法格式化,与分区

楼主(2014-05-11):
求教,64GSSD金泰克固态硬盘,不能分区(PE,WIN7都试过)里面存的文件不能删除,在xp,pe,下删除后,重启又恢复,不能格式化。求教,怎么办??
win7

网友:
找一找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应该会好的,不过数据就没了

网友:
看下之前用的什么系统 是不是引导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