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换高压板后白屏

楼主(2014-05-11):
昨天修一台显示器是高压包被烧坏了,手里没有匹配的就换了个高压板。换好后用起来也正常可是一拔掉 VGA线就是 白屏。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点评):
实在修不好高压,SW那里要加个反相器

网友A:
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是不是接反了

没有,我原来也以为接反了又去重新量的没有反啊。会不会是开启或是亮度调节哪个的三极管坏了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我原来也以为接反了又去重新量的没有反啊。会不会是开启或是亮度调节哪个的三极管坏了引起的!

这就麻烦了 估计要改电路   加个反相器

网友:
可以把开启信号接到屏供电上面,这样只会白屏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