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待机电流0.037A,不触发

楼主(2014-05-11):
(无正文)

网友A:
看 不懂说什么,是待机偏高还是什么

网友:
这么简单·  感觉你发个帖子在做任务

网友:
LZ,能发个图片让我们看看吗?

网友:
应该是你的EC里面的程序坏了

网友:
我好像没听懂在说什么?

网友:
这种故障似乎不太可能出现!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不是更容易理解 ?

网友B:
这个就是主板上屏接口附近的一个屏供电电容短路了,我也修到过

网友:
主供电知路引起保护吧

网友:
楼主说得太简洁了

网友:
正在修E430键盘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 不懂说什么,是待机偏高还是什么

待机偏高,正常时0.007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主板上屏接口附近的一个屏供电电容短路了,我也修到过

我也是看论坛里有类似的故障,直接找短路的电容,不过一开始没找对,多拆了好多个好的电容

网友(2016-11-17):
待机有点大 电容短路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是通病

网友:
0.037A 这个电流有点高 但是你说换屏借口下面的电容,是什么信号能不能说清楚点呀

网友:
楼主上个图看看吧    谢谢

网友(2016-12-20):
上图看下,我也在修这问题

网友:
待机偏高的。真不好测试

网友:
已验证 确实是NB

网友:
待机偏高 有 短路 在 屏线接口下面

网友:
是不是大短路呀,这个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