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复印机KM-1635,复印出来中间黑条纹,求助

楼主(2014-05-11):
京瓷复印机KM-1635,复印出来中间黑条纹,求助,
多复印几张会好一点,但是还有明显可以看的出来条纹,
下面上传图片,
求助一下,这种是什么坏了,

刚开始复印出来头几张

复印测试,中间几张

复印测试,后面的几张中

网友:
鼓不行了吧

网友A:
鼓的问题可能性最大。
1、先手工转动鼓,看是不是刮片的问题。
2、套鼓是否有漏粉。

3、从图片来看,可能有异物。
4、要检查一下显影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的问题可能性最大。
1、先手工转动鼓,看是不是刮片的问题。
2、套鼓是否有漏粉。

嗯,好的谢谢,

网友:
看3楼的那张图好像是感光鼓上有异物。
  仔细检查复印完之后感光鼓上有无底灰 有底灰就检查刮板 无底灰就转动感光鼓查看鼓上有无破损。感光鼓上应该会有很明显的破损~

网友:
维修简单,主要是定位故障的方法要掌握。先打印测试,区分故障在打印部分还是复印部分,如果在打印部分再用卡纸进一步定位故障区域,如果在复位部分,利用原件缩放进一步确认故障是否在光路。
我说的是通用方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