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电不显,各大电感供电正常,维修思路,求指教

楼主(2014-05-11):
如题,有个机器接到手,加电不显,有跳变感觉已经是亮机的电流了,但是就是不显,还有些没有跳变的,大手们平时遇到这种 维修思路是什么呢
补充内容 (2014-5-21 15:10):
应该是时钟 复位

网友:
目测屏幕和显卡。

网友:
基本参考的东西都没有?

网友:
拔插内存,吹显卡或北桥。。。。。

网友:
重插内存,外接显示器,看是否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