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块错)富士康g31mx 不跑码,有供电、有cpurst#,无cpu_pwrgd,ads#无波形,...

楼主(2014-05-11):
供电都有,不跑码。 查图纸cpurst#有上拉电阻,测量有1.2v电压。
测量bios没有波形,说名信号没过来。没测量过ads,板子上也没有测试点,775针脚的D2是这个信号,飞线测量,开机后直接就是高电平,没有明显波形。
同样方法引出cpu_pwrgd,发现没有电压。

cpu_pwrgd是南桥过来的,去掉cpu打值275,这种情况能判断是桥的问题吗?另外两个桥还有什么小电压条件吗?没有头绪了

网友:
其实大部分是北桥问题,像小电压的一般很少。

网友A:
CPUPWRGD是由北桥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PWRGD是由北桥发出的?

不好意思,我错了,是南桥 ic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