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N78 报错

楼主(2014-05-11):
开机提示     其他正常 也进不去BIOS   一看这个问题 就秒杀了   故障是 后面板USB 5V电压短路,。。一 USB接口 对地短路了 多少还可以开机  解决问题  换个 USB口。

网友:
你显示的和我修的是一样的,但我那个不是短路。是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