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帮忙看看,这个封装的意思

楼主(2014-05-11):
0.9UH_MPL104-0R9_25A_20什么意思
正常电感的电阻是多少

网友:
电感的电阻几乎为0,只看懂个0.9UH,25A;

网友:
点感 阻值相当于导线

网友:
电感的电阻极小,特别是大电流电感。

网友:
电感0.9UH_MPL104-0R9_25A_20%,应该是容量是0.9UH,mpl属于电感生产的序号、0R9相当于0.9欧姆、25A相当于电流量,20%是该电感的容量误差。

网友(2014-07-16):
这楼主什么意思,是在考我们吗?

网友:
电感一般很少坏吧 找个大小 差不多的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