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 +VCC_GFXCORE_AXG 掉电

楼主(2014-05-11):
一台联想z400,全新的机子,用户拿回去开机使用时摔坏了,送来后屏幕坏了。换了屏,开机触发,屏闪一下就黑了。测试各组电压,只有cpu核显电压+VCC_GFXCORE_AXG 出来0.9V左右,几秒钟掉电。然后几秒,又出现0.9V左右电压,周而复始,不断掉电。查供电芯片ncp6132,VR-ON信号一直正常,VR-HOT#也一直为高电平。i5 三代CPU,内存换到其它机子上都正常。请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2014-06-26):
那里接触不良?

网友:
拆机从新装了就好了是吧

网友:
什么地方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