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器使用方法

楼主(2014-05-11):
我一个ATTEN APS3005S直流稳压器,电流不知道怎么调,比如一台19V 3.4A的本本,右边一组按钮电压调到19v,左边一组调电流怎么调来调去都是0A.怕调大了烧笔记本呀,真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各位师傅请指点一下了 谢谢了

网友:
左边哪里的电流两个都调到最大,这个电流最大就是5A,插上电脑开机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