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加电无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11):
  今天接了台东芝进水机器,故障为加电无显示,电流0.65,拆机测试各大电感电压一切正常,然后观察主板有无进水,发现屏线接口有进水痕迹,酒精清洗干净后把思路直接转移到EC,先测量19脚3vpcu供电对地阻值,40欧姆,明显不正常,先拆掉ec再说,接后测量阻值几百欧了,阻值正常然后换了个NPCE791LA0DX新片子,加电测试三步跳变,机器无显示暗屏,难道进水导致屏坏了,思路转移到了cn3接口,依次测量LCDVCC LCD_EDIDCLK   LCD_EDIDDATA   DISPON_O  LCD_BK_POWER  CCD_POWER  对地阻值和电压都正常,然后测到LVDS_PWM对地阻值18欧姆,在测量电压0.4v,不正常啊,看来问题出在这,这个信号直接连接了显卡,直接果断断开了引脚,然后加点测试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为啥可以断开呢LVDS_PW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为啥可以断开呢LVDS_PWM

亮度调节  断开的话默认是最高还是最低亮度来着

网友:
请问楼主,为什么你思路会转到ec呢   解释下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要仔细观察

网友:
还是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请教楼主几个问题:
1,EC上的19对地阻值和46-76-88-115的阻值不一样吗?
2,楼主通过加电看到的三步跳变是不是已经正常通过的硬启?
3,CN3接口上的DISPON_O信号来至EC的6脚GPIO24,请问他控制是的什么?
4,CCD_POWER控制的是什么,?

新手来的,还请您多多讲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度调节  断开的话默认是最高还是最低亮度来着

这个信号断开是最高

网友:
修的好,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