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d640开机无显-电池问题求解

楼主(2014-05-11):
emachines d640开机无显。我在论坛里看了帖子。发现有通病。
我之前不知道。做了北桥和显卡。结果电流都是停在1.1
我还以为是CPU坏了。正打算去找个换一下。
然后今天早上开论坛搜索了一下。发现电池电量不足和BIOS会导致这个问题。
我暂时没有BIOS资料。只好查了一下电池。
发现电池电量只有1.6V
难道真的是电池问题。我还了个新的电池
插进接口后。我量 了一下。电量从0.86-跳变到0.12不动了。
求解????????????

网友:
RE: emachines d640开机无显-[已解决】

走了点弯路。最后解决了。
第一。电池没电了。不装电池。无法开机启动。
第二。装了小电池后启动无显示。最后淘宝搞了个BIOS。刷了。显示正常。
附上 我机器板号和独显BIOS

emachines d640 bios 独显.rar

网友:
有没有集显的啊

网友:
谢谢楼主 我这台刷了你的BIOS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