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 暗屏问题,改了通用屏!

楼主(2014-05-11):
同行送来的联想T410笔记本,一开机暗屏!拆开发现用的是通用屏转接了一个升压小板,测升压板没有供电!我觉得这种升压小板靠不住,就跟同行说 先换一块原装屏看看吧!同行订了屏换上还暗屏!这下就不是屏的问题了!只能拆开!后来发现屏20V供电保险好像换过!一测已经开路了! 只能我再换一个。故障是排除了!但是我感觉换通用屏外接升压小板靠不住!升压小板的功耗可能比原装屏的升压电路功耗大所以很容易烧了20V的保险! 只是我个人感觉!所以写出来供大家参考!最好还是换原装屏保险一些,虽然通用屏比较便宜!

网友:
恩       lz说的有点道理??学习一下

网友A:
楼主的第六感不错呀!!!不过有时候必须这样。因为有些客户不愿意出钱还想原装,所以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第六感不错呀!!!不过有时候必须这样。因为有些客户不愿意出钱还想原装,所以就这样了

很同意你的观点,客户很多都是要想使得住又不想花钱,所以逼的咱们维修 只能给他面子工程了! 刚交给同行的时候告诉他 你是给他用这个原装屏 还是还接过去的通用屏 你自己决定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