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装独立显卡驱动就蓝屏

楼主(2014-05-11):
联想Y470装独立显卡驱动就蓝屏,不开GPU还好点 一开GPU马上蓝

网友:
换显卡  也许是PCH  以前碰到整个机器泡在水里的。也是装显卡驱动就蓝屏。最后换了PCH才好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明显

网友:
换显卡试试,显卡坏了

网友(2014-11-08):
显卡 问题 先软后硬

网友:
果断显卡   换之前要检查下显卡周围 有没有零件损坏

网友:
显卡问题 换显卡吧

网友:
果断换显卡

网友: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啊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问题嘛,拆开做一次

网友:
显卡装不上驱动,应该是GPU的问题

网友:
y470是双显的,看看在bios内能否把独显关闭,若不能把独显供电断掉,只用集显,先要跟客户沟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