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161打印机电机不转

楼主(2014-05-11):
如题,此管子应该是控制电机转动的,标识为A9TV 2L,不知道是场管还是三极管,现在已击穿,请知道的师傅提供一下资料!

网友:
网上搜索不到这个管子的相关信息,自己先顶起!

网友:
资料不好找,打印机电路部分被厂家保密起来了(因为都是外国的知识产权,中国多数组装)
    一般电机的主供电是24V直供的,从电源板输出24V到接口板上,经电机驱动芯片直接控制电压输出,一般中间是以0O电感或保险相连,你先将那个管子焊下来,看看是不是管子的问题!多数是芯片损坏

网友:
回楼上师傅,此管子之前变黑虚焊了,我焊好了用了一个月了,现在是直接击穿了,感觉不是芯片的问题,应该是场管或者稳压器,

网友(2014-07-31):
楼主,修好了吗?用别型号的管子,应该可以替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