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 卡机

楼主(2014-05-11):
今天客户拿了块ASUS的主板,能开机,但检测卡38  37就一直定在那里了,BIOSS刷了,CPU  内存都换了好几次了,但是故障依旧,求大神们解救

网友A:
查查内存旁边的822排阻或者把BIOS旁边的822换掉基本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内存旁边的822排阻或者把BIOS旁边的822换掉基本能解决问题

BIOSS旁边的已经换了,内存旁边的???

网友B:
准确说应该是cpu 风扇插口下面的822,不过我前几天也修了这块板,像你一样的问题,是声卡坏了,声卡芯片是887,奶奶的翻了全部废板都找不到,客户加外置声卡说要用前面,气死我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确说应该是cpu 风扇插口下面的822,不过我前几天也修了这块板,像你一样的问题,是声卡坏了,声卡芯片是8 ...

CPU风扇口的822换了,它妈的还是一样,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修了,操他大爷的

网友B:
像我一样,拆掉外设声网卡试试看,我的是声卡坏了卡LO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我一样,拆掉外设声网卡试试看,我的是声卡坏了卡LOG

我把声卡网卡都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声卡网卡都拆了,还是一样

楼主中奖了!很有可能是南桥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