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 M/B无总线供电维修

楼主(2014-05-11):
下午差不多下班了,就来了个客户说板子有问题,一看,2修板,不好搞,就报个价就打发客户走了。今天早上,没什么事做,就看看,拿到手

看板子动过电源管理芯片,把芯片清理下

打了各大电感值 都OK。上负载测试,内存供电1.5   桥供电1.2左右   总线供电0V    好吧,问题找到了,测U11   G级OV  D级1.5  S级0V    U11G级连到U10的1脚,测358工作条件,2脚为高电平  3脚0V  根据358工作原理  当2脚大于3脚则输出低,反之。当2脚小于3脚则输出高   从料板找一个358换上去

在测试  总线供电出来了1.2V   上CPU测试CPU供电也有1.3V,{在这里庆幸下还好上家没把电源管理芯片搞坏}但是  不跑码  奇怪了{上家还动了什么?}在仔细看下主板  发现BIOS给换了25X40的,我去{上家也太蛋疼了}再找个BIOS换上去,跑码了。装系统测试OK。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A:
换BLOS的上家太多了,我还碰到过当反的呢?当然还是 折件的上家更可恨。

网友(点评):
有图纸还好,无图无原来的元件,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BLOS的上家太多了,我还碰到过当反的呢?当然还是 折件的上家更可恨。

习惯就好了。现在是越做越蛋疼了

网友B:
看来上家技术不怎么样啊。。。。。。

网友C:
楼主怎么知道上家换的BIOS型号是错的呢?

网友(点评):
G41以上的板子你见过25X40的的BIOS么?反正我是没见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上家技术不怎么样啊。。。。。。

你懂就好,这个我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知道上家换的BIOS型号是错的呢?

也有  但是不多见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