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D121PHW1 屏接口定义

楼主(2014-05-11):
华硕  Eee PC 1201K 笔记本 原来是开机掉电,NB发热怀疑桥坏,更换故障一样,后来发现一个电容坏, 拆了能开机,不过是暗屏,外接OK, 屏线没问题HSD121PHW1的电压如下,  1脚:0 V    2,3脚:3.3V   4脚:3.27V   5脚:1.43V       6脚:3.27V      7脚:3.23V
24  25  25 脚:19V      27 脚:3.2V     28 29 30  空脚
请问,那几脚电压正常,背光才亮

网友:
个人认为先查 C123 下面的 VLED和LED_EN电压合不合适

网友:
会不会你换的桥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