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HKC S2075 灯管接法

楼主(2014-05-11):
修了几年电脑第一次见这个情况,

我用单灯高压条,接了七八种,灯管都不亮(只亮一点,很暗,但是能感觉出来)有那位大哥会接这个灯吗?想测试看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四条灯管的 吗?  感觉 有两个白色的是共用的吧

网友:
这个屏 是6灯的 小接头是一根灯管  大接头  红色的线算一脚的话  对3脚脚黑色的线    蓝色线对4脚黑色的线

网友:
我去  见的没见过 学习下

网友:
六灯管的,我也碰到过一次,当时搞得晕了半天,哈哈。三个正极三个负极你自己慢慢试吧

网友:
两个白的应该是一正一副吧

网友:
怎么接都不亮,后来我去保护,然后不插白色的插口就OK了,,希望耐用,客户已经拿回去了

网友:
你试试1和3  2和4的接法,顺便提醒你一下,我遇到有的这种灯管接法的液晶屏,你要想看到灯管的背光,必须给液晶屏信号线接上,否则你看到的背光很暗

网友:
还没换过六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