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g 开机0.4瞬间掉电,然后自己开机重复掉电开机

楼主(2014-05-11):
ACER 4738zg 开机0.4瞬间掉电,然后自己开机重复掉电,是哪的问题。

网友:
什么信息都没有啊,怎么判断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说是有的要补电容,你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问题有时用着用着就掉电了,有时开机根本就不显示。有时几个小时不掉电

网友:
是不是菜谱电压上不来

网友:
是不是缺少cpu供电

网友:
如果CPU电压有 就查查PG

网友:
你的CPU下面是不是有大电容啊?补四个330的电容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