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E0 求指点

楼主(2014-05-11):
主板G31T-M9 V:1.0 加焊过北桥 以前碰到这情况 就是桥空焊 这回没招了
主板

网友:
不过内存,换了内存没有

网友:
内存换了也不好使 我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条件都没查就直接干桥吗

网友:
跑E0应该会报警吧!内存电压都查了吗

网友:
E0不过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不一定就是北桥

网友:
E0是内存,不过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得工作条件都查了吗?什么都没有怎么告诉你思路。。。

网友:
如果是V星板子的话,可能是BIO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