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掉电

楼主(2014-05-11):
hp 511插电 原  自动触发,电流0.05到0.14,掉电,不上CPU电流在0.3也掉电,查了没短路,不知如何修

网友:
肯定少了电压,开机瞬间量一下,当然能抓波最好。

网友A:
刷bios试一下,不行就北桥,南桥做一下...

网友:
测量一下小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一下,不行就北桥,南桥做一下...

你可不可以再牛一点,

网友:
楼主仔细测测缺哪路供电

网友:
估计是少点呀了 你慢慢跟一下

网友:
电压没出来吧。查查电压

网友:
电源电路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不可以再牛一点,

还有自动加电啊,, 小白嘛,担待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自动加电啊,, 小白嘛,担待点,,

我搜了一下别的帖子又说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