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科S-201C扩音器开机死机维修

楼主(2014-05-11):
故障现象:插入或不插5V电源开机,旋开开机开关系统能正常开启,指示灯及显示面板正常,但扬声器一发声马上死机:声音嘎然而止、显示面板、指示灯同时熄灭。
怀疑电池损坏引起供电不足导致开起后死机。拆机内部结构如下图(图1、图2):
图2中红色插座红线电池正极,黑线电池负极。白色插座红线扬声器正,黑线扬声器负。取下电池,拆开电池外包装,内部有一保护芯片。测量保护芯片电压输出端(即外电压输入端)电压为零,测量电池(电池型号ICR18650)两端约为3.2伏。难道是保护芯片坏了?插上外电源,测电压跟没接电源情况相同。怀疑外电源供电没有被送到电池保护芯片。仔细读板测量主供电如下图(图3—图6):
测量USB供电对地电压+5V正常,二极管阳极对地+5V正常;而二极管阴极自到电池电芯正极电压均为+3.2V;取下电池再次测量二极管阳极以上部分电压均为+5V,二极管阴极后面部分电压异常。怀疑二极管损坏短路,导致电压异常,取下二极管测量单向导通并未损坏。
难道是虚焊接触不良?把二极管重新装上,测量二极管阴极电压为+5V、电池输入输出端电压+5V,开机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
总结:由于供电二极管虚焊,电池不能充电,而使用时对外放电使电池电压持续下降,当电压降到保护芯片设定值时保护芯片启动而死机。

网友:
放弃治疗吧!这东西都不值钱了!

网友:
我这有好几个。放歌放几分钟就不动了。。。。

网友:
解决问题的实质是为了学习知识,我虽然不懂这个扩音机的维修,但是真心希望能有高手给楼主指点一下,提高学习的氛围,这也是这个论坛开办的宗旨!不能只是有金钱利益就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