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屏幕白块

楼主(2014-05-11):
大神们出来看这屏还能修不

网友:
屏坏掉的可能性大.可以搞搞码片,,

网友:
修好可能性小

网友:
交给专业修屏的试试吧

网友:
可以找个同样的屏,换下芯片或码片试一下。

网友:
屏幕坏了,应该不是码片问题

网友:
屏坏了,不知道返厂能修好不

网友:
有专业的机器就可以修  排线有问题!

网友:
屏坏了,换屏

网友:
这个不叫白块,叫竖带

网友:
要专业的工具才有可能修复!

网友:
屏坏了。没有必要修了吧。估计能修好价格也不低。

网友:
屏模块坏了  可以维修的那种

网友:
药给专业修屏的·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     这种情况不像吗片坏了??建议换屏

网友:
可以确定不是片的问题,模组。

网友:
换屏把,屏坏了

网友:
这种屏坏可能性很大   可以专业压下屏线试试 不行换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