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0A能出发,电流上到0.8就不动了。急

楼主(2014-05-11):
如题,电流跳变0.3-0.7-0.8   就不动了。大神指点啊

网友:
不过内存吧

网友:
怕是没跑马哦

网友:
内存换了没用    还是这样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啊,会不会是独立显卡问题

网友:
独显   可能   加焊过   还是不亮

网友A:
电流 没有回落吗 没回落就不是显卡

网友B:
不插内存上到多少啊,是不是没有复位啊,测测看有没有smb的波形

网友:
内存没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 没有回落吗 没回落就不是显卡

没有回落   就是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内存上到多少啊,是不是没有复位啊,测测看有没有smb的波形

不插内存一样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