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80GMH/U3S3桥供电0.6v

楼主(2014-05-11):
图片太大了不能直接上传0.0,只能传到相册了在转过来了

网友:
别沉啊,求大神指点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A:
先查桥供电由谁控制,再测量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正常,进行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桥供电由谁控制,再测量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正常,进行维修。

嗯,我继续跑跑线看有没有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