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67A-C43不复位

楼主(2014-05-11):
C:\Users\Administrator.SDWM-20131111NF\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SDWM-20131111NF\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SDWM-20131111NF\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SDWM-20131111NF\Desktop

手上有块V星 P67A-C43(B3)主板,还有个型号——MS-7673          上U 内存 通电不复位,cmos电池3.0V rtc跳线3.0v ,PCI插槽 A15脚 0.1V,测各路供电都正常。根据师傅说的,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就要去看CPU powergood 是否正常。但是,压根就没搞清那个是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有俩up6282ad 还有个UT257   PG应该去哪里找呢?手上没有图纸,网上也没找到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或者给个图纸也行啊  实物图在此

网友:
给你一个截图吧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板子 还没弄好

网友:
大的那个是电源IC,小的是驱动IC 先查打的那个。VCC啊,EN啊,

网友:
呵呵,UT257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UP6234A,VRM_PG_R是27脚,它连接到Q66双三极管(就是在UT257右上角三脚插针的旁边那个六脚的芯片)的2脚,控制其3脚输出VRM_PGD,这个就是你想要找的信号,

如果上述信号正常的话, 这个主板有75232芯片的,不复位最好先把它折掉。在IO的右下角,就是开关排针的上面。

网友:
大的是主芯片,小的是驱动新片啊

网友:
那你有没有测pci b16有没有电压

网友(2014-07-16):
供电都正常的时候为什么直接测复位了?你不用测时钟吗?时序很重要哦 。

网友:
无复位,先测cpug供电是否出来,然后再测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