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945主板不跑码,检修过程

楼主(2014-05-11):
今天维修一个别人修过没修好的七彩虹的主板,插上电可以触发,但是不能跑码,于是用电压档测试了一下电压,发现cpu供电也产生正常,时钟也有就是没有复位电压跳变,于是想了想会不会是条件不具备,测了一下其他的桥供电是否正常,发现靠近南桥的一个mos管D极有1.8v电压,但是S极没有电压输出,控制极没有电压,我便断电,测了一下s极的对地阻值,发现没有短路,于是大概判断应该是mos管损坏或者是没有收到控制信号,于是便开始追控制极到控制芯片的线路,发现这条线被人为损坏了,马上将它连上,以为毛病就可以结束了,结果发现,故障依然存在,控制端还是没有电压生成,便怀疑是控制芯片出问题,但是看到这个芯片是别人已经换过的一个好芯片,于是我怀疑是工作条件不具备,导致没有发出控制信号。这个芯片是一个lm324四门运算管,要1脚要输出高电位打开mos管的话,必须正向端大于负向端,于是测了一下2,3脚的电压,发现3脚没有电压,2脚有个0.6v电压,于是猜想可能是3脚的正向端电压没有过来,于是又开始追线,就在3脚旁边发现一个电阻,原来是电阻损坏,导致电压没有到3脚,让比较器输出低电位,于是根据电阻上的阻值大小,找了一个相同电阻进行代换,故障就此解决。心得:别人修过的板子就是爱动手脚,竟然把板线给我割断了。气愤

网友:
因为没有图纸,自己花的草图

网友:
板线割断了不太好查,特别是在元件标识那里

网友:
割线是那个师傅估计用来判断故障   不过最终还是没修好

网友:
这样的板子你都能搞好,的确高。。。

网友: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佩服楼主, 佩服楼主的精神。一般我都是直接换了,

网友:
上一家修的师傅技术不行。。。楼主赚到了

网友:
割线是上家傅师为了把故障区分,看是在割线处的后面,还是前面,只不过没有你细心,没修好!

网友:
最怕就是坏二修块了。。 大多数都要有人做过手脚的。。难修点啊。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技术过关,二修难度很大

网友(2014-06-26):
恭喜楼主又赚了一笔财富啊,

网友:
二修板才真正检验个人的技术和基本功

网友:
修过的板子就是爱动手脚

网友:
拥有强大的理论知识是无可取代的!!!!

网友:
这样的板子你都能搞好,的确高。。

网友:
学习中。。。楼主经验很丰富啊。。。判断得很准确。

网友:
坏小零件都不易修

网友:
想请教下那个短接BIOS的,有人说是两个的脚短接,我看你是直接1.5短接,是在待机状态下带电池短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