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AMD芯片组集成显卡花屏

楼主(2014-05-11):
G475 AMD芯片组,板载APU花屏,换内存、加焊APU均无果,请教有修过这款本的,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5-15 12:02):
APU已换,搞定,谢谢大家的关心,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加焊北桥,AMD的芯片组坏的是北桥

网友:
北桥拆下来从新做

网友:
确实该考虑北桥,AMD的通病哦,包括台机也这样!

网友B:
外接试过了吗   有没有考虑过是屏线问题啊

网友:
如果确定屏没问题 跟换一个新的北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C:
像是显存的事情啊

网友D:
有些人回帖看清楚好么? 楼主说的是集成的。打字不经过大脑都!!!!
如果屏没有问题的话建议重新直球北桥或者换个新的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人回帖看清楚好么? 楼主说的是集成的。打字不经过大脑都!!!!
如果屏没有问题的话建议重新直球北 ...

              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人回帖看清楚好么? 楼主说的是集成的。打字不经过大脑都!!!!
如果屏没有问题的话建议重新直球北 ...

它有北桥吗

网友:
我在自黑,你不懂。。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是显存的事情啊

集成的,没有现存啊兄弟

网友:
上面说的是   换个全新的桥试一下、

网友:
cpu是带集显,不过要经过pch转换显示,你看着办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北桥,AMD的芯片组坏的是北桥

这个本就一个板载APU和一个南桥,北桥应该集成在APU里面了吧

网友:
花屏时外接切不过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人回帖看清楚好么? 楼主说的是集成的。打字不经过大脑都!!!!
如果屏没有问题的话建议重新直球北 ...

没有北桥的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试过了吗   有没有考虑过是屏线问题啊

不是屏线的问题,看视频或者用鲁大师加压的时候才花屏呢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E:
碰到过CPU损坏引起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人回帖看清楚好么? 楼主说的是集成的。打字不经过大脑都!!!!
如果屏没有问题的话建议重新直球北 ...

  还说别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人回帖看清楚好么? 楼主说的是集成的。打字不经过大脑都!!!!
如果屏没有问题的话建议重新直球北 ...

不要吵,不要吵 有事坐下来谈。

网友F:
楼主,本人以前修过一台类似的问题!也是跟你一样的机器!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打值APU有问题,换之OK!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本人以前修过一台类似的问题!也是跟你一样的机器!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打值APU有问题,换之OK ...

哦,我也是怀疑APU挂了,已经定了芯片,弱弱地问一句:你怎么对APU打值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碰到过CPU损坏引起花屏的

这个APU就是集成了北桥的CPU吧

网友:
刷个BIOS程序看看。

网友:
吧北桥供电查下是不是供电出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我也是怀疑APU挂了,已经定了芯片,弱弱地问一句:你怎么对APU打值的呢?

晕,你自己看图就知道了

网友H:
我们之前修过一个电流有跳变就是不亮的   加焊CPU好了    拔下来重植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们之前修过一个电流有跳变就是不亮的   加焊CPU好了    拔下来重植试试

加焊了不行,已经订CPU了,明天就到了,做上看看。

网友:
应该和BIOS没有关系吧

网友I:
应该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芯片本身有问题

我想也是,芯片在路上,看换上好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也是,芯片在路上,看换上好不好吧

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网友:
直接换主板。。。。这机器烂

网友:
换CPU吧  绝对可以

网友:
集成的CPU AMD的

网友:
这个搞好了没?是桥的问题 还是夹层问题 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集成在CPU里面了,怎么不换换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加焊了不行,已经订CPU了,明天就到了,做上看看。

好了没有?  是不是CPU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了没有?  是不是CPU的事?

是,已经换了CPU好了,感谢你的关注。

网友:
学习了,下本没修过

网友:
我也修过  不过我的是不跑吗

网友J:
  换显卡啊 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显卡啊 啊 呵呵

我修的这本是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