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83321G芯片不工作

楼主(2014-05-11):
现测得的电压1脚6V,2脚3V ,3脚0V,4脚3.3V,5脚5V,6脚0.79V,7脚2.5V,8脚0.63V,此板型号为NF520TS,无原板电路图,只是在网上下的此芯片的一个小图,Q1与Q2之间电压为1.25V?现在就是想知道为什么Q2的控制端没电??

网友:
芯片坏了或者反馈出问题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顶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BOOT电压过低了,查查看。

网友:
楼上正解, 如果 1脚BOOT 作为上管驱动 UGATE的供电  6V是不能是MOS 管完全导通的。 没有断线的情况拆掉芯片测看电压是否正常。或直接换芯片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先查电压再说

网友:
PWM电路 中万用表测G极没什么作用。 G极驱动电压都是一个波形,要借助示波器维修就简单了。

网友:
1脚电压明显很底呀,

网友A:
按你所测数据2脚和4脚有输出电路已工作。怎么说没供电。

网友:
按你测的数据我分析是蕊片已经工作,只是电压输出0.8V不对,说明反馈有问题,应该是反馈的接地电阻断路了,即图中的R6断路,没有接地。请查

网友:
蕊片供电是5V,BOOT 1 脚6V也说明蕊片已工作了。

网友:
这很明显嘛,芯片所需的工作电压都有,没输出电压,很有可能是芯片挂了

网友:
感觉换芯片试一下

网友:
直接换芯片,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4脚都已经有电压了,G级怎么没电压?...

网友:
根据你测的电压,芯片应该已经工作。你说Q1和Q2之间电压是1.25V,但反馈的电压不对啊

网友B(2014-11-14):
1脚电压应该是12V 5脚电压12V 7脚电压0.4左右就算是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脚电压应该是12V 5脚电压12V 7脚电压0.4左右就算是正常了。

是的,1脚电压偏低相连升压电容和芯片损坏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所测数据2脚和4脚有输出电路已工作。怎么说没供电。

N沟道MOS的导通条件应该是栅极电压比源极电压高5V以上才可以导通。LZ所测试电压低于导通条件所以不导通。

网友:
我这正好有W83321G不工作了,1脚7.3V,但是是5V进入二极管后升压了,5脚是5v .

网友:
4脚就是Q2的控制电压,怎么是没电压呢?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