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945GCT主板频繁重启。

楼主(2014-05-11):
此主机电源,内存,CPU都代换过,还是频繁重启,有时开机画面刚显示出来就重启,有时没有显示出来就重启,请朋友们帮我看下,该怎么修,尽量说细些,我头一次修主板,有电视机修理经验,谢谢大家帮助。
cpu

网友:
修过CPU供电不稳定导致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得检测内存供电有没有问题,电压波形,不行先把那个控制内存电压的IC干掉,解决不了就查电源管理的EN信号,产生EN有2个小MOS的,哪里的103电阻喜欢坏的。查查,希望能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