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没声音

楼主(2014-05-11):
电脑无声的解决方法:(首先看看小喇叭或在控制面板中看看是否设置了静音,如果声卡驱动的问题,请用下面驱动精灵安装声卡驱动)1、开机按F8不动到高级选项出现在松手,选“最近一次的正确配置”回车修复。2、简单的办法可以用系统自带的系统还原,还原到你没有出现这次故障的时候修复(或用还原软件还原系统)。3、如果故障依旧,请重装声卡驱动(在不行重装一下系统)。使用系统自带的系统还原的方法:系统自带的系统还原:“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系统还原”,点选“恢复我的计算机到一个较早的时间”,按下一步,你会看到日期页面有深色的日期,那就是还原点,你选择后,点击下一步还原(Win7还原系统,在控制面板然后设备和安全子选项然后备份和还原子选项)。

网友:
这么透彻,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