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20P-B8 D5 笔记本白屏,

楼主(2014-05-11):
神舟优雅A420P-B8 D5 笔记本白屏,VDD IN  EN均无电压。外接显示器正常,请问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A:
直接接个3-3V过去试试看呀,有可能会好哦

网友:
屏线有没有测一下,断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个3-3V过去试试看呀,有可能会好哦

请问EN为多少电压?

网友:
屛3.3供电出问题最多,再个就是屏线了,主板我修过6,7片屏线卖了十几条了,哈哈

网友:
屏接口供电飞3.3V,灰屏了无图像。换另一张屏能正常显示了。请教大神们坏了这张屏还能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个3-3V过去试试看呀,有可能会好哦

·························谢谢

网友:
别动不动就桥....白屏肯定是3.3没有  从其他地方啦个试下正常不  正常搞ige电路图看着图纸来搞吧

网友:
认真检查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