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20P-B8 D5 白屏

楼主(2014-05-11):
神舟优雅A420P-B8 D5 笔记本白屏,屏VDD IN EN均无电压,外接显示器正常,请问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
如果桥坏了 外接会显示吗?? 应该查显卡 屏线 屏供电吧

网友:
屛供电最多的了,有个转3.3的管子经常烧的,设计问题

网友:
我上次看了关于白屏的问题,都是说屏线接触不良,或者断了。

网友:
屏白色的,说明 EDID 正常。你的可能是屏线把

网友:
纯白  缺3.3电压可以直接改

网友:
测量去显示屏的线看看有没有3.3V,一般是在最外边的线

网友A:
我原先也接到一个这样的本,但是换一个新的屏就好了,你不妨试试,本人真的遇到过,绝对不会瞎说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  没有图纸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先也接到一个这样的本,但是换一个新的屏就好了,你不妨试试,本人真的遇到过,绝对不会瞎说的

·····························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大仙,屏供电直接飞的3.3V,灰屏了。换个屏能正常显示了。请问这个灰屏还能修好不?

网友:
各位,除了屏供电以外,别的故障好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