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液晶显示器,19寸,屏的颜色变绿,

楼主(2014-05-11):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19寸,屏的颜色变绿,连字也差不多是绿色的。开关,显示都正常。求指点!

网友A:
先整一整屏线看看   可能是他 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整一整屏线看看   可能是他 出问题了

屏线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B:
很简单,我见过调整三基色的客户,您恢复一下工厂模式试试吧~!

网友:
驱动板,要么就是屏的事。屏接口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我见过调整三基色的客户,您恢复一下工厂模式试试吧~!

恢复了也是一样绿,字都是绿的

网友:
那就是VGA接口电路的问题了,查查VGA接口 RGB 对地阻值,看看哪一路不正常

网友:
你先用通用板确定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的话就还有的救!@如果是屏的问题的话就先检查一下屏线接口处是否虚焊!或者中间有没有断线!若没有断线或者虚焊就是屏坏了!加油

网友C:
先点屏  确定屏没问题,然后再修板,感觉VGA接口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点屏  确定屏没问题,然后再修板,感觉VGA接口 可能性比较大

VGA接口都量了没问题,屏排线也换了,还是一样,可能是屏挂了。

网友:
点屏幕  看看好的吗

网友:
是驱动板的一个24C芯片坏了,共有两个,拆掉一个就好 了,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网友:
能长张图片吗

网友:
感觉十分的像屏线,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VGA接口都量了没问题,屏排线也换了,还是一样,可能是屏挂了。

感觉屏有问题,就点屏试试啊,挂快通用板分分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