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es2l 1.3, 开机不跑码,复位灯三秒一闪,测量波形问题严重,请指教

楼主(2014-05-11):
测量波形,发现io的63脚ite_pwrok每3秒拉低一次,旁边的pcie_rst#更离谱,是标准的方波,频率92M左右。
io换新的故障依旧,还要怎么查呢?

补充内容 (2014-5-12 14:16):
挑起io的63脚,打值焊盘与引脚都没有短路。
此时开机,焊盘有稳定的电压(但图纸中没有找到哪里的上拉),测量pcie_rst#仍然是92HZ(上面写错,不是92M)左右的方波

补充内容 (2014-5-17 15:53):
断开io的63脚,开机前几次触发不了。触发后pwrok1稳定在2.9V没有跳变,这个信号去南北桥,说明桥并不会拉低他。

网友A:
查 io的63脚ite_pwrok  与它相连的地方?  是哪个地方把它拉低的。。

网友B:
我查过是南桥拉低了,可是南桥换了也没好、、、我已经很郁闷了

网友C:
这个是南桥不断寻址,南桥的发出复位的各个条件是否正常,实际维修参照不跑码故障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 io的63脚ite_pwrok  与它相连的地方?  是哪个地方把它拉低的。。

断开63脚,焊盘上电压不跳变。io又是新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查过是南桥拉低了,可是南桥换了也没好、、、我已经很郁闷了

我的主板,你怎么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南桥不断寻址,南桥的发出复位的各个条件是否正常,实际维修参照不跑码故障维修。

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我知道的就是所谓的“两个pg”,首先io出来的pwrok就不正常,几秒拉低一次,但和rst大约92HZ的频率完全不一样。 核心供电ic的vmgd去开启时钟,南桥要的ich_vrmgd是由一个电阻直接上拉的,不过没有点图,板子上无标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主板,你怎么查的啊

汗,我难道没修过一样的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南桥不断寻址,南桥的发出复位的各个条件是否正常,实际维修参照不跑码故障维修。

刚才打了一下bios波形,发现主bios的第5脚的确有连续不断的波形。开始以为这板子复位还都没建立好,还没到寻址自检这步。
后来我拔下内存,bios上的波形也是不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汗,我难道没修过一样的主板吗!!!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这板子有共性。按您的说法,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查 pg 与各pwm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这板子有共性。按您的说法,不是南桥的问题?

嗯,还有MA770也是我也换了IO,南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查过是南桥拉低了,可是南桥换了也没好、、、我已经很郁闷了

可能咱们的情况不同,我断开io63脚,wrok1信号是2.9,所以南桥和北桥并没有拉低他。难道是我的io有问题,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能咱们的情况不同,我断开io63脚,wrok1信号是2.9,所以南桥和北桥并没有拉低他。难道是我的io有问题, ...

我断开IO的PWOK他电压就不跳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断开IO的PWOK他电压就不跳变了啊

这不也正好说明很可能是io而不是桥导致的3秒跳变啊。
可是我这是新换的io, gb的io还挺贵,真是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断开IO的PWOK他电压就不跳变了啊

还有个问题,就是挑开io的pwrok脚,开机触发是个问题,不知道什么原理。
我是用镊子先短接io引脚,同时触发开机,然后迅速拿开镊子

网友(2014-06-14):
这个型号的板 遇到好多。复位灯 一直闪  都没有解决。。。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今天又来了2片 一模一样。

网友:
lz解决没啊

网友:
时钟 75232 这几个先换了试

网友:
按不跑码维修

网友:
南桥拉低了

网友:
拆串口换IO。刷BIOS ,拆外设,换南桥

网友(2014-07-16):
你修好了吗? 我也是遇到这  好多快都没修好

网友:
我也有块一样的板子砸在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