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460递增地掉电

楼主(2014-05-11):
联想B460,第一次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不会重启,再次开机,半分钟左右掉电,再开机,掉的时间更快。CPU供电已换,两个BIOS都已刷过,TPS5112周围元件没腐烂,温控IC已拆掉,能进系统,但没两下又掉电。确认散热管和风扇都是好的。没思路了,求各位大神指点下,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看看CPU供电铁壳IC

网友:
你看看3V5V那里 应该有个电容和电阻腐蚀掉了

网友(2014-06-23):
感谢各位的热心回答,两位所说的,都已换过,还是一样。客户等得不耐烦机已取回。到现在这一刻我都想不清是哪里的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3342-1-1.html
参考下别人的思路吧。。。